[求助] RTL原理图中,WideOr不能引出三根线吗?

楼主(2012-11-05):
图中,WideOr1和WideOr2完全一样,为什么不是用一个WideOr引出三根线呢?(图下面是相关code)

module Case_module
(
CLK,RSTn,
X,
Y
);
input CLK,RSTn;
input [7:0]X;
output [7:0]Y;reg [7:0]x;
reg [7:0]y;reg [3:0]i;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begin
   x <= 8'b0;
   y <= 8'h0F;
   i <= 4'b1;
  end
else
  begin
    case(i)
    4'b0001,4'b0010,4'b0100,4'b1000:
     begin
      x <= x + 1'b1;
      y <= x;
      i <= i << 1;
     end
    default: i <= 4'hx;
   endcase

  endassign Y = y;

endmodule

网友:
09.output [7:0]Y;reg [7:0]x;

明显有错么,x是input,怎么可能是re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代码里input X没用,要想用的话always里x<=X就行了,但这跟我的问题没有关系

网友:
哈哈,看错了大x和小x不一样!

网友:
这一步是Elaborate后的图,此时还未进行任何优化,直接由RTL翻译过来的,所以你会看到两个重复的逻辑(一个always块里有多个变量赋值的,会被拆分为多个always块,然后独立翻译为电路)。

Synthesis那一步就会进行各种化简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 start analysis & synthesis等几个选项, 但是rtl viewer没有被优化,请问您说的是这个图里的某个选项吗?需要使用Synplify吗?

网友:
RTL Viewer看的就是Elaborate后的,Synthesis后的你要看Post-Mapping。

这里的Synthesis就是你图中第三项。RTL Viewer在跑完图中第二项就可以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过您写的手动P&R的帖子,十分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