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中对tran波形进行dft仿真

楼主(2012-11-05):
请教一个问题,cadence可以对tran进行dft变换吗,是计算器里面的那个DFT函数吗,为什么经过dft变化后没有任何谐波呢?需要注意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
DFT函数是可以的

楼主:
请问调用DFT函数设置时,那个widdow type是干什么的?如果我想分析的波形是个加了噪声的不规则的sin波形,该选择里面的哪个选项,是half cycle sine吗 这是什么意思,half cycle sine3是干嘛的?
用half cycle sine对加了噪声的不规则的sin波进行dft后的结果居然和不加噪声的理想的sine波形的dft结果是一样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的sin频率是350Mhz,from100n to 128.57n,sample=8192

网友(2013-12-17):
如何仿真,求见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dows type对应的傅里叶变换

windos type

windos type

网友(2016-04-29):
请问楼主dft里面的开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是怎么选择的呢?

网友(2016-08-17):
图片的原版文档有没有?

网友(2017-03-30):
回复 网友A:
同问,DFT的范围怎么设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关采样
fin=fs*M/N,
其中,fin为输入信号频率,fs为采样频率,M为奇数或者质数,N=2^n

网友:
选中波形然后用dft函数,设置一下from 到to 的时域时间就可以看到频谱了

网友(2020-03-07):
回复8#
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是指你需要的频谱范围,一般设为N/Fs,N一般取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