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 仿真

楼主(2012-11-05):
totally 一个新手。
刚装上Cadence 610 Virtuoso, Spectre仿真的时候报错。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There are no components in the circuit.
操作系统Ubuntu 12 64bit

查了一下网上没有解决的方案呢。说 libstdc++2.10的库也许没装,可是怎么安装呢,apt-get install找不到。

求大牛帮忙,急用。。。

网友(2020-06-0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最近使用anolog lib里边的器件会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候关了重开,再重新替换一下使用到的anolog lib里边的器件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