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线的数据如何写入啊?不是用assign ()?a:b么

楼主(2012-11-05):
总线是bl,bl_仿真的时候数据写不进去啊?为什么?
inout[0:7] bl,bl_;

  assign bl[0]=(wl)?1'b0:bl[0];//分开赋值不行
  assign bl[1]=(wl)?1'b0:bl[1];
  assign bl[2]=(wl)?1'b0:bl[2];
  assign bl[3]=(wl)?1'b0:bl[3];
  assign bl[4]=(wl)?1'b0:bl[4];
  assign bl[5]=(wl)?1'b0:bl[5];
  assign bl[6]=(wl)?1'b0:bl[6];
  assign bl[7]=(wl)?1'b0:bl[7];

  assign bl_=(wl)?7'b1:bl_;//整体赋值也不行
  assign #2 bl=(wl)?7'b1:bl;
  assign #2 bl_=(wl)?7'b0:bl_;
  assign #5 bl=(wl)?7'b0:bl;
  assign #5 bl_=(wl)?7'b0:bl_;

网友:
inout类型的,应该用
assing bl[0] = wl ? 1'bz : bk[0];
用的是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个文章是这么说的,是我理解错误。我以为bus就一定用着一根线来描述,就是说输入要从这根线走输出也必须从这根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