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不进filler是为什么呢?pre-endcap和post-endca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05):
如图,encounter生成版图后验证金属密度不够,我就从place---filler里添加filler 结果出现了上图所示情况。

为什么会有error呢?

网友:
金属密度不够应该添加dummy metal,不是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选项route-------metal fill可以吗?我添加完了验证通过,就是怕DRC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