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 Assura中对Momentum元件做LVS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我在Cadence里安装了Agilent Goldengate工具包,我花了一个电感的Layout,并且生成了相应的momentum元件,其cell view就是momentum,没有schematic的cell view。我另外画了一个schematic的test bench,里面放入了电感的MoM,然后我对整体电路可以做前仿。之后我对整个电路话layout,加入了那个电感的momentum,做assura的时候DRC过了,但是LVS过不了,因为在test bench没有办法提取出那个MoM形式的电感的schematic,因为它本来就没有schematic的cell view。我查阅了agilent的数据手册,说要修改assura的extraction文件,在工艺库里却是找到了那个文件,修改的目的是让assura把那个momentum元件当成一个黑盒子,netlist的时候只提取port而不去深究里面的节点。我还找到了agilent RFDE的一个pdf,和momentum类似,提供了修改assura extraction file的example,但是example太简单了,和我的technique file很不一样,不太会改。

在此请教各位是否有用过cadence assura对Momentum元件做LVS的,能否给一个修改过的assura extraction文件的样例?

楼主:
好吧,还是自己解决了...

网友:
哇! 很驚訝知道 ADS momentum 自定義元件能和 Assura 作 LVS
就需要這種功能!
請問 Cadence ic5141 或 ic610 能安装了Agilent Goldengate工具包嗎? 感謝!

网友(2013-01-14):
怎么这样子
你来求助,别人给你解答
你求助,没人解答你自己解决的时候,也应该发一个解决方案给大家学习学习。
你这样的行为自私了点

网友(2014-12-12):
这是个什么帖子啊,有问题自己解决了,那发个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