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1105

楼主(2012-11-05):
ALTERA的FPGA 的AS、PS和Jtag配置模式区别是什么?

欢迎积极讨论,参与者均有信元赠送!答案稍后揭晓~

网友:
FPGA器件有三类配置下载方式:主动配置方式(AS)和被动配置方式(PS)和最常用的(JTAG)配置方式。
AS模式(active serial configuration mode):FPGA器件每次上电时,作为控制器从配置器件EPCS主动发出读取数据信号,从而把EPCS的数据读入FPGA中,实现对FPGA的编程。
PS模式(passive serial configutation mode):EPCS作为控制器件,把FPGA当做存储器,把数据写人到FPGA中,实现对FPGA的编程。该模式可以实现对FPGA在线可编程。
JTAG是直接烧到FPGA里面的 由于是SRAM   断电后要重烧。JTAG接口是一个业界标准,主要用于芯片测试等功能,使用IEEE Std 1149.1联合边界扫描接口引脚,支持JAM STAPL标准,可以使用Altera下载电缆或主控器来完成。

网友:
学习了,坚持每天打卡

网友:
学习,坚持每天学一点

网友:
三种不同的配置方式:在Quartus II软件中的设置不同

网友:
只是知道其使用方法和效果,原理的东西还得学习了

网友:
有难度啊,门外汉,先学习了。。。

网友:
学习,坚持每天刷卡

网友:
我也来看看帖~~~

网友:
学习,坚持每天学一点
签到有奖么~~~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向前面看齐学习

网友:
顶3楼!!!!!!!!
FPGA器件有三类配置下载方式:主动配置方式(AS)和被动配置方式(PS)和最常用的(JTAG)配置方式。
AS模式(active serial configuration mode):FPGA器件每次上电时,作为控制器从配置器件EPCS主动发出读取数据信号,从而把EPCS的数据读入FPGA中,实现对FPGA的编程。
PS模式(passive serial configutation mode):EPCS作为控制器件,把FPGA当做存储器,把数据写人到FPGA中,实现对FPGA的编程。该模式可以实现对FPGA在线可编程。
JTAG是直接烧到FPGA里面的 由于是SRAM   断电后要重烧。JTAG接口是一个业界标准,主要用于芯片测试等功能,使用IEEE Std 1149.1联合边界扫描接口引脚,支持JAM STAPL标准,可以使用Altera下载电缆或主控器来完成

网友:
学习了 每日一题真的不错

网友:
就是前两个是不用连电脑的,最后一个要连着电脑,由电脑来烧写。
前两个的区别就在于是有fpga主动读,还是由fpga之外的芯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