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中如果删除某个网络的所有走线,包括clines和过孔

楼主(2012-11-05):
一点点地选择、删除太麻烦了!有没有快一些的办法?

网友:
删除命令下find中选择net,option页面选择需要删除的项,比如cline、via、shape等即可。

网友:
记得软件的右下角有个对话框,里面能选择类似symobol,net之类的信息,回车之后PCB板上就会将需要的symbol或net高亮显示,这样应该能将需要删除的net/via等一并删除。

网友:
对话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