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编译综合后产生的网表文件是否包含时序约束信息讨论

楼主(2012-11-05):
由于单独写了几个模块并且进行了时序约束后,各自编译综合产生网表文件,再被主模块调用,大家一起讨论下是否这个网表文件就包含有时序约束信息在里面??还是不包含,还需主模块调用它的时序约束文件来映射布局布线生成最后的文件,烧写到板子上??调用网表相信许多工程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希望大家一起积极讨论下,谢谢。

PS:时序约束是在布局布线的时候需要软件考虑的。(小弟哪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楼主:
哦,这是我理解的问题,其实是不包括时序约束的信息的,因为在代码里面是不包括时序约束的,若要进行时序约束是要在编译软件中进行设置,所以若需要调用模块的时序约束,就要在现在的这个工程中进行重新设置。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讨论啊!!!!!

网友:
通常我们会为工程添加UCF约束指定时序要求和管脚约束。但是UCF约束是给MAP,PAR等实现使用的,综合工具XST并不能感知系统的时序要求。而为XST添加XCF约束却是使实现结果拥有最高频率的关键。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实现工具只能在综合网表的基础上布局布线,而综合工具却可以根据要求调整综合网表,使实现工具更容易满足时序要求。如果不将时序目标告知综合器,将导致我们对性能的要求得不到体现。

所以可以通过XCF来添加约束信息《FPGA开发攻略--基础篇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