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加急求助

楼主(2012-11-05):
各位大侠,项目快要流片了,物理验证时遇到问题,难以解决,加急求助。
    我们用的是华虹.13工艺,标准单元里有vpb和vnb两个pin,vpb通过阱区连到tapcell上,然后连到power(vpwr)上,vnb在衬底上,应该连得是ground(vgnd),但是版图里抽出的.sp中pmos和nmos的b端都连到了power上,现在找不到他们是怎么连到一起的。附上report,在线等。

    report: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PWR                                                  ** no similar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VPWR ---
       (cell ports)                                              (cell ports)
         X: X                                                      X: X
         D1: D1                                                    D1: D1
         C1: C1                                                    C1: C1
         B1: B1                                                    B1: B1
         A1: A1                                                    A1: A1
         A2: A2                                                    A2: A2
         VPWR: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VPWR: VPWR
         ** no similar net **                                      VGND: VGND
       M11(3.605,1.835)  MP(PHIGHVT)                             MMPA1  MP(PHIGHVT)
         g: A2                                                     g: A2
         d: 11                                                     d: pndA
         s: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s: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B
       M10(3.175,1.835)  MP(PHIGHVT)                             MMPA0  MP(PHIGHVT)
         g: A1                                                     g: A1
         s: 11                                                     d: pndA
         d: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s: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B
       M9(2.405,1.835)  MP(PHIGHVT)                              MMPB0  MP(PHIGHVT)
         g: B1                                                     g: B1
         s: 13                                                     d: pndB
         d: 11                                                     s: pndA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b: VPB
       M8(1.865,1.835)  MP(PHIGHVT)                              MMPC0  MP(PHIGHVT)
         g: C1                                                     g: C1
         s: 12                                                     d: pndC
         d: 13                                                     s: pndB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b: VPB
       M7(1.475,1.835)  MP(PHIGHVT)                              MMPD0  MP(PHIGHVT)
         g: D1                                                     g: D1
         s: 10                                                     d: y
         d: 12                                                     s: pndC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b: VPB
       M6(0.525,1.835)  MP(PHIGHVT)                              MMIPX  MP(PHIGHVT)
         g: 10                                                     g: y
         s: X                                                      d: X
         d: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s: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B
       M5(3.575,0.245)  MN(NSHORT)                               MMNA1  MN(NSHORT)
         g: A2                                                     g: A2
         s: 14                                                     d: sndA1
         d: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s: VGND
         ** no similar net **                                      b: VNB
       M4(3.215,0.245)  MN(NSHORT)                               MMNA0  MN(NSHORT)
         g: A1                                                     g: A1
         s: 10                                                     d: y
         d: 14                                                     s: sndA1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b: VNB
       M3(2.405,0.245)  MN(NSHORT)                               MMNB0  MN(NSHORT)
         g: B1                                                     g: B1
         d: 10                                                     d: y
         s: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s: VGND
         ** no similar net **                                      b: VNB
       M2(1.865,0.245)  MN(NSHORT)                               MMNC0  MN(NSHORT)
         g: C1                                                     g: C1
         s: 10                                                     d: y
         d: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s: VGND
         ** no similar net **                                      b: VNB
       M1(1.435,0.245)  MN(NSHORT)                               MMND0  MN(NSHORT)
         g: D1                                                     g: D1
         d: 10                                                     d: y
         s: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s: VGND
         ** no similar net **                                      b: VNB
       M0(0.565,0.245)  MN(NSHORT)                               MMINX  MN(NSHORT)
         g: 10                                                     g: y
         s: X                                                      d: X
         d: VPWR                                                   ** no similar net **
         b: VPWR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s: VGND
         ** no similar net **                                      b: VNB

网友:
标准单元里有vpb和vnb两个pin,修改成对应的pwr/GND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