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lib cell is illegal for all sites in block

楼主(2012-11-05):
先介绍下背景:我做了一个四倍高度于标准单元的cell,希望把这个单元当作标准单元用icc去处理。
问题出现:做placement时提示着个cell is illegal for all sites in block.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还能把这个单元当作标准单元吗?

楼主: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在线等啊

网友:
没明白,
你是所有的stdcell都四倍了呢?还是就做了一个cell是用了四倍了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个,不希望当作一个macro,希望和标准单元一起做时序

网友:
那肯定就会出place的问题,因为不是技术库定义的row高度。
当macro怎么不能一起做时序了?它有对应的corner的db信息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