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振荡器的几个问题,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2-11-05):
最近仿了一个差分结构的lc VCO(cmos工艺),线性度,相噪指标还都可以,但瞬态仿真结果有几个问题:
1,输出波形中有一个直流分量,就是波形的中心不在v=0的轴;
2,起振时间太慢,基本快到200ns才稳定起振,我试过增大管子宽长比,效果不明显。
小弟新手,跪求各位大神指教,跪拜啊~~

网友:
起振慢,可以增加尾电流或者增大负阻管子的尺寸

网友:
输出不V!=0,可否给个图看看

网友:
可能电感的q值小了,Rp过大,另外可能提供的跨导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