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ptpx做timebased分析的结果分析

楼主(2012-11-05):
求助各位

在使用ptpx进行功耗分析时,如果选择timebased分析,也读进去了VCD文件,那么如何才能得到一个每个时间点(可能以1ns为步长)的功耗值?

目前我分析的结果是从report_power得出的,得出来的报告只有一个值,像是最大的峰值功耗。

命令:

report_power > result.power

我怀疑是要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来设置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弄,请教各位下。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看到ptpx的lab中有这么一句。
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waveform_format out -waveform_output vcd
这个输出的文件中会带有各个时间点的power值么?
还有这个文件很大,系统支持不了,无法打开,应该怎么办?

网友(2013-09-10):
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waveform_interval 1 -waveform_format out -waveform_output mips 这条命令在mips.out中有

请问如何设置头文件,避免 The power model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lay model in the library,
我是直接用design compile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