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

楼主(2012-11-05):
我的设计用了一个外部master clock信号CLK,在RTL设计时把CLK信号做了一个4分频得到clk1,一个7分频得到clk2。按常理CLK、clk1、clk2应该是同步的。那在PT对设计进行STA分析时,是不是不需要在clk1、clk2、CLK之间设置set_false_path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认为这三个时钟会有交叠且这种交叠是设计需要的,就不用设false path;如果有交叠但不是设计需要的,可以设false path,减少时序问题。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恩,应该要看clk1,clk2,CLK之间的路径是不是设计需要的,不需要的话就设置成false_path ,否则不能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