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怎么使用_spe.lib和_spe.mdl文件进行仿真

楼主(2012-11-05):
由于收到的模型库为_spe.lib和_spe.mdl格式,现在要用spectre仿真,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添加。说明文档中给出的方法是用“include 路径”直接修改spectre netlist,但我试的时候都是出现某些模型参数识别不了的问题。
spectre使用.lib和.mdl具体怎么操作?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把.lib的后缀修改为.scs就可以调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改就行是吧?
我看到有说.lib应该是库文件,是关于各种元件的;.mdl是模型文件,描述元件的具体参数,调用的时候.mdl要不要改?谢谢啦~

网友:
你可以直接读readme文件,将适合spectre的文件后缀改成scs就行了。

网友(2023-03-02):
把后缀改成.scs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