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SFDR Matlab仿真

楼主(2012-11-05):
各位朋友:

我是一个DAC新手,做SFDR仿真时遇到了困难,看网上流行的做法是HspiceD+Matlab,即先通过HspicedD仿真得到输出波形,再导入Matlab计算。但是在HspiceD无法运行Veriloga写的ADC,所以我只能用spectrum仿真(波形如图),得到输出波形后用caculator生成csv表格并保存,再把cav表格导入matlab中并使用你提供的程序,运行结果说“??? Error using ==> load Number of columns on line 2 of ASCIIfile /home/personal/huang_cq/hcq_myself/hcqdatestore/aftjielbl_15.csv must bethe same as previous lines.”

请问我这样仿出现了什么问题,怎样才能仿出SFDR

十万火急,在线等回复。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同样问题,你的输出csv表格取了多少个点,怎么取的

网友(2012-12-17):
回复 楼主: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用load命令导入数据,直接在matlab-file-import data中导入数据就行了,一路next,然后finish,最后在workspace 中就能发现你导入的变量了。   还有,目前你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也有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
用VerilogA写的ADC生成波形,可以用cadence的8位去改随意的位数!

网友(2013-12-13):
這塊好難喔
我也部會

网友(2015-10-20):
sorry ! dac dont sol

网友(2017-07-29):
cadecnce里有直接频谱分析的函数spectrum

网友(2018-11-14):
Very good,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19-01-31):
先看看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