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补偿引入的高频通路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为什么在进行补偿的时候,不考虑因补偿电容所引入的高频通路的稳定性?

网友:
真的不考虑吗???????

网友:
那要看具体高频高到什么地步?LZ的意思是高频时极性发生变化吗?如果真到那时候,环路的增益也已经很小了,也不会造成稳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多谢斑竹!   其实我的疑惑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说明:
   比如设计一个全差分的运算放大器,需要加入共模反馈电路,因为共模反馈的引入,需要对电路进行补偿;比如使用一个电容连接在电路的输出和反馈端,那么这个电容建立两个新的环路:一个是从输出—>共模反馈电路—>反馈端,另一个是反馈端—>运放部分—>输出。
   那么这两个新引入的环路是否需要考虑其稳定性?

网友:
如果是共模反馈引入的补偿电容,对全差分的差模输出应该没有影响,需要考虑的只是共模反馈回路本身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版主。
    那么补偿电路是否会引入新的共模环路?比如图(只画出了半边的共模反馈电路),其中哪些为共模环路?如何判断?
    在STB仿真中应该从哪里(或哪些地方)断开比较合理?

    谢谢版主和帮忙的兄弟~

网友:
你这个cmfb接错了吧?提取的共模电压应该放到共模电路的输入。我觉得全差分分析cmfb可以半边等效,这样只考虑一个cmfb回路。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指正,谢谢!

网友:
右下角的运放在共模环路中,它的意思似乎是要将D的电平稳定在Vref处,你提到的只画了一半,是不是在另一个输出也有一个类似的运放呢?
如果仿STB,我觉得在两个电容中间断开比较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同感!一般取出的共模点直接接右下角的运放的输入端~~但是不排除有其他做法的可能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原意是只画出半边共模反馈,换用此图来说明,因为电容的引入会生成新的环路,在stb时需要考虑哪些环路?需在哪些环路断开?

    多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应该将共模电压接到反馈运放输入,可能是我的图画的容易引起误解,请看新的图片。

    谢谢~~

网友:
电容和电阻都能提取出共模电平,没见过这种cmfb。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开关电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