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速处理

楼主(2012-11-05):
降速
USB2.0
960Mbps
480Mbps
ADI
ADQ
20MHz
20MHz
48M
48M
480Mbps
480Mbps
I
Q

说明:图中20MHzAD转换前的正弦信号,分为IQ两路。 48M为采样频率,采用10位的AD。因此AD转换后的速率为480Mbps,依然为IQ两路。将IQ两路合并后的速率就为960Mpbs

由于USB2.0的最高速率是480Mbps,要使合并后的信号的送至USB,必须要进行降速处理。

问题所在:如何实现降速(将960Mpbs降速至480Mpbs),使得降速前后的信号信息不发生改变(即基带可以正常的解码解调而不会影响误码率的降低)。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个人想到的方法是:信号的抽取技术。将数据进行抽取,可以采用CIC、HF、FIR等进行抽取。抛砖引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半带滤波只是抽取之后要恢复出来抽取之前的数据吧?这个不算抽取。其实抽取的过程很简单,就是间隔着丢采样点就可以了。按照采样定理,你的信道带宽是个窄带信号,用48Msps的采样率显然远远超过了奈奎斯特带通采样的准则。就按照1/2的抽取,到了另外一端肯定可以用半带滤波把采样点数据恢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