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critical_range命令求助

楼主(2012-11-05):
求大神解释:
create_clock -period 20 clk
set_critical_range 3.0 $current_design
set_max_delay 10 {A B C}
group_path -name group1 -to {A B C}
中critical_range是什么意思? 还有后面的group_path怎么解释啊?

网友:
可以去看下dc的使用说明,我的理解,group path 就是把设计中的时序路径分组,每一个分组可以设置一个权重和critical range。各个组的权重值是相对的,权重值越大说明dc将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优化该group的时序。critical range是说对该group的时序设置一个阈值,dc不仅优化vio大于该阈值的路径,且接近该阈值的时序也会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