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on reset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在做一个POR,因为电路中有一个25M的皮尔斯振荡器,故POR的时间要求比较长,现在打算把POR的时间做到10ms,请问这可行吗?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振荡器更快稳定。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结构可以借鉴下,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POR的什么参数10ms, 是延迟还是脉冲宽度? 不管怎么说, 10ms的指标说明系统设计好像有点牵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ms是POR上电复位的时间,这个是因为电路时钟信号为25M的晶体振荡,其起振到稳定,前仿真为约为3.4ms,后仿更是需要5ms多,所以POR只能做长一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知道振荡器的起振时间是不是正常?我这个也是按照论坛上资料下的资料计算的,但仿真结果似乎对不上。下面贴上有关电路以及参数和计算公式:

电路

电路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
,其中,C1=1.9fF,C0=5pF,C2=C3=28pF,R1=40OΩ,通过以上公式计算得出的g值约为29.6,但实际仿真的时候,最快起振时g值比这个偏小,不知为何?求解惑,谢谢!
    我这通过参数扫描,得出的M=6时,即PMOS 18个,NMOS  6个,起振时间最短,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谢谢解答。

楼主:
刚才跑的时候发现,起振时间的长短与步长的大小也有关系,步长越小,越容易起振,不知道这对不对。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POR的延迟怎么拉长达到10ms的问题,另一个是你的振荡器为什么要10ms才能起振的问题. 其实POR的本意不是来检测你的振荡器的,是检测电源上电和突然掉电的过程的. 所以你用POR来指示振荡器是否准备好本身也是有点偏差的.

那么就算是起振已经完成的时候电源早已准备好了, POR的延迟可以通过非常小的电流对一个大电容充电来达到比较大的延迟,充电过程结束的时候电容一端的电压足够高,开启一个MOS管的阈值就可以达到状态翻转.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amodaman你好,感谢你的回答。
    POR电路已经做好了,基本思路跟你说的差不多,就是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来达到延迟10ms。现在就是振荡电路,不管怎么调正管子尺寸,达到稳定需要三点几毫秒。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瞬态仿真与参数扫描的瞬态结果有些偏差,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又基本一样,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2013-01-21):
10MS需要占用很大的面积,除非用计数器来HOLD住10MS

网友(2015-09-15):
晶振模块起振时间10ms很正常啊!
一般32768Hz的晶振是200~500ms的起振时间;
16MHz的晶振起振时间在5ms数量级;
一般情况下晶振标称频率越高,起振时间越短;

网友(2018-04-27):
我最近也做个几毫秒的, 震荡器出来116M,后面全是dff 接的分频器一点点分下来的

网友(2021-10-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过了很久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贴,我近期也在做POR,仿真过程中也遇到这个问题。可否解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