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分辨率为8bi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05):
比较器的分辨率为8bit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的理解是,通过8bit和参考电压会计算出一个LSB的电压值,对于一个LSB大小的电压值,该比较器能够比较出来,小于一个LSB的电压值,则比较器可能比较不出来。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