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11.0 虚拟机centos 最后运行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2-11-05):
Checking out Encounter license ...
Encounter_Digital_Impl_Sys_XL 11.0 license checkout succeeded.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OpenAccess_4:aDMError'

*** CRASHED *** [signal 6]
Abor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centos 5.7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OA_HOME了吗?如果设置了,就取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感觉是oa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我不知道是centos的问题还是没有设置好,我取消了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和操作系统没有关系,应该就是OA版本的问题。新的encounter应该不需要设置OA_HOM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我试试看,谢谢你。

网友:
EDI11的cr@ck怎么搞?

网友(2014-01-03):
回复 楼主:

Guide me for license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