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ayout几个问题

楼主(2012-11-05):
1)一般画版图都是0.005的格点,每次进的时候都要改,在哪里设置可以设置成默认格点呢?
2)我在run lvs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几组电源和地(有些电源和地不是pin),直接run的话会有个别电源不认,导致会产生很多错误,但在option中表明电源和地就可以了,请问这样做可以吗,一般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3)如何让layout和电路之间相互匹配上,也就是在layout中点亮电路中相应的也会点亮?
4)学习layout需要学习哪些语言?有哪些书介绍layout和calibre的基本设置和基本技巧之类的,给我推荐两本,谢了各位

网友:
用什么软件在画layout ??我用的laker 默认就是 0.005 ,不用每次就去设置哦

网友:
1 5141的是按快捷键E 设置时最下面的CDSENV保存到自己的账号下面就可以解决最小格点的问题。
2 几组电源和地,电源不用隔离,NWELL自动就隔离了。地每个工艺有自己的隔离层,如TSMC 的P_SUB2 MARK层。你去LSW中 SET VALID中找找 SUB开头的MK层
3 匹配用XL,初学者不建议用。这样会对电路不敏感。
4 第四题不会

网友:
1。参考3楼答案
2。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有vddd   vdda  gnd 这样子的pin在电路上,但你lvs只填了vddd gnd而没有填vdda而产生的错误嘛?如是这样子,那么你的解决方法是可行的。
3。可以用candence的layout xl可以实现,也可以用calibre实现,我用的是calibre2010的版本,其它的版本没有试过。
4。现在做集成电路设计的工具扩展语言主要有两种,其中一个就是skill,因为,cadence最先占住这片市场,很难抢占,所以其它的几家ic软件厂商联合起来搞了一个tcl语言.如果,你用的是,candence的软件,那么就可以用skill来扩展一些功能,如果不是,那么就可用tcl来实现。关于书,就直接找相关的userguaid吧,原汁原味。

楼主: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几组电源和地,但有两组电源是有一个电源pin通过开关管引进来的,不做为pin。我run lvs的时候这两组电源有一组不认为电源,但在lvs option中把pin的电源和地填进去就认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是应该填的吧,公司的CAD都是要求我们填写清楚的,不填写的话有时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