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设计能否在区域设计布线后把布线完全复制到别的同样大小区域?

楼主(2012-11-06):
fpga 设计,能否把某一模块先在一个 slice 范围内设计布线调好(比如范围在SLICE_X0Y100:SLICE_X10Y120)后,把这一块的布线复制到若干同样大小的矩形区域?

网友:
你把模块单独综合成一个UCF,然后多次实例化就好

楼主:
"综合成一个UCF"?
那每次布线还得对每一区域都要运行布线啊!耽误时间。
按理说某区域布好后,完全可把布线信息复制到另一区域,区域内布线相对关系不变。

网友:
说错了,是NGC文件。

楼主:
NGC 文件是综合后产生的文件,那么每次par时也得对每一个“复制”的区域运行par, 仍然很费时间啊。
能否“复制”布线信息(模块内部相对位置布线关系不变)?使得par不用对复制的区域再次par 了。

楼主:
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