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DC-DC轻负载下,PFM的效率和PFM的纹波大小有关系吗?谢谢!

楼主(2012-11-06):
如图的两种PFM输出波形,上升和下降的斜率都一样,上面波形A纹波和周期为波形B的两倍,那这两种PFM效率有明显区别吗?谢谢!

注:两种波形的充电时间占周期的时间比例一样,图片请点击放大查看

网友:
频率增加对效率的影响是不是主要考虑功率管的开关损耗呢?

楼主:
我也偏向于这个看法,还有影响的就是PFM电路本身的开关速度(不包括功率管),但这个影响可能是轻微的。

如果你的看法成立的话,那纹波和效率成正比的说法不是被否定了吗

网友:
但是从实测的结果来看,开关频率对效率的影响要比纹波对效率的影响大很多~~~

楼主:
但是从实测的结果来看,开关频率对效率的影响要比纹波对效率的影响大很多~~~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例如下图中,将每次PFM开关充电增大,每周期开关次数从10次减少为5次,这样应该能提高效率了吧?

网友:
转换损耗是减小了,但PFM开关充电增大的过程没有增大损耗,效率就会提高点。

楼主:
转换损耗是减小了,但PFM开关充电增大的过程没有增大损耗,效率就会提高点。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4-01-03):
回复 楼主:

    PFM 下 vout输出电压低了会不会出问题阿, 怎么降低PFM模式下的纹波电压呢?
谢谢!!

网友(2015-05-02):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