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如何约束Macro时钟的占空比

楼主(2012-11-06):
在做CTS时,如何约束Macro时钟的占空比。比方说有一个设计TOP层里包含一个Module,这个Module和top是分开单独设计的,但是这个module对时钟的占空比很高,这个对时钟的占空比的处理是在top层还是在Module里,应如何处理?module只提供给top层lef.

网友:
不太好约束时钟的占空比,可以试试
1) 只使用clk inv
2) 对称放置clk inv
3) 使用clock mesh
4)要在top和module都注意

发新贴时,如果想得到更快的回答,记得填写TAG,便利别人查找。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主要是先用CKINV来做tree,然后PT里面看到duty cycle是否有问题,差异有多大,
加一些普通的buf(即不balance的buf)来补偿rising 和falling delay的区别,注意加buf的点,不要补反了

这样直接ECO会改变clock的latency,即使在clock root点加,inter clock timing也还是可能有问题,
所以最好先跑一遍,PT看看差异有多大,确定加多少buffer,然后重新做cts,手动加完buffer后再做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