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SD中提到的hot AA region是什么意思呢?[已解决]

楼主(2012-11-06):
我看到一个文档中提到:
Hot AA region connecting to IO pads hould be surrounded by a double ring structure.

看不太明白,求大牛解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指 Active Aera吧,比如说对于ggNMOS,在其泄放静电的时候,drain端的反偏PN结即为一个热点,此时热量主要产生在drain,即Hot AA region

网友:
个人感觉是想说加个两层的保护环结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牛: GGNMOS是Gated Grounded NMOS吧?
我顺着GGNMOS找了篇文献就看明白了!

网友(2015-12-15):
    可以share下你找到的文献吗?谢谢!

网友(2017-03-24):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hot是电位不固定,是可变更的,相对cold是指电位固定的,可变的电位连接的AA容易导致latchup,所以在它外面加double goudring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2017-05-04):
同意6楼说法

网友(2017-07-17):
中间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