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verilog代码哪里错了???

楼主(2012-11-06):
module count(clk, rst, ld);
   input clk, rst;
   output ld;

   reg ld;
   reg [25: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cnt <= 26'b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
         ld<=0;
      else if(cnt == 26'b1110_0100_1110_0001_1100_0000_00)
         cnt <= 26'b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
         ld <= ~ld;
      else
         cnt <= cnt+1;
end
endmodule

错误:expecting statement

之前用的是VHDL,现在开始学习verilog。

网友:
if(...)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网友:
if(rst)
        begin
           cnt <= 26'b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
          ld<=0;
       end
       else if(cnt == 26'b1110_0100_1110_0001_1100_0000_00)
         begin
            cnt <= 26'b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
            ld <= ~ld;
          end
       else
          cnt <= cnt+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写貌似也是错的,楼上那样写的语法才是正确的,同样感谢!!

之前我之所以那样写是参考书上的一个if else 用法,搞半天是书错了,郁闷。。。。。。

网友:
3楼没错,就是少两个begin end而已

网友:
寻宝人  has got the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