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_XL怎么用啊

楼主(2012-11-06):
layout_XL怎么用啊,请指教

网友:
Cadence自带的有帮助文档的,你可以找出来看看。

网友:
电路里点DESIGN SYNTHESIS  LAYOUT_XL  CREAT NEW出现一个 VIRTUOSO窗口。 然后点DESIGN 下面的 GEN FROM SOURCE 就出现你所有的器件和飞线信息

网友:
楼上正解,参考cadence自带文件,最权威

网友(2013-07-17):
可以帮助完成简单的数字电路版图

网友:
是的 对于模拟版图来说  建议不用为好 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