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robe 模块等效原理图

楼主(2012-11-06):
敢问各位大侠,在candence中用stb分析环路稳定性时用到的iprobe 模块等效原理图是怎样的?

这个模块从仿真来看应该是考虑了负载效应。。。

麻烦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和这个模块没半点关系,是stb算法的作用。iprobe就是根线,用0v电压源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仿真全差分电路的环路稳定性?是要加两个iprobe?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cmdmprobe。这个器件倒是值得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全差分电路为什么要仿真稳定性?我以前从来没仿过额,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全差分运放用于闭环时如何仿真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2014-10-16):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签名,逻辑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逻辑相当好呀,半径越大,周长越长,如果已知对未知有一定辐射面积的话,面积就更大了。。

顺便= =。 IPROBE仿全差分电路应该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圆外面的面积?我理解能力太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有人告诉我IPROBE全差分稳定性如何仿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面不是说用 cmdmprobe吗?或者断开环路啊 加差分信号 没仿过 不清楚啊

网友:
cmdm probe,saxena在boise state 大学的模拟集成电路ppt里有,用google可搜loop stability 加saxena可查到

网友(2020-03-25):
想请教大家,iprobe 与cmdmprobe之间的区别是 前者用于单个反馈环路,后者用于差分电路 吗?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 哈哈  跑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cmdmprobe。这个器件倒是值得一看。

本来再看大家讨论probes,鳖见你的签名让我眼睛瞬间一亮,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模块没半点关系,是stb算法的作用。iprobe就是根线,用0v电压源就行。 ...

大佬理解的这么清楚哇!

网友:
园外面的面积就是无极,就像宇宙不停的膨胀,只有更大

网友(2020-11-06):
推荐各位看看大神Middlebrook的两篇论文,是stb的理论基础:

Measurement of loop gain in feedback systems.pdf

Null double injection and the extra element theorem.pdf

网友:
推荐各位看看Middlebrook的论文,是stb的理论基础:

Measurement of loop gain in feedback systems.pdf

Null double injection and the extra element theorem.pdf

网友(2021-05-27):
我是调用两个VCVS,两个VCVS的增益分别设置成0.5和-0.5;然后调用一个vdc来加ac 1V,加在两个VCVS的压控端上;另外再调一个vdc给VCVS提供共模电压;两个VCVS输出端分别加到运放的两个差分输入端;最后直接进行ac仿真即可。这样就是完全断开的纯开环的增益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