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怎样控制create schematic symbol生成模块引脚位置

楼主(2012-11-06):
RT
我要用一个8位的寄存器
module dff8(d,clk,q);
input [7:0] d;
input clk;
output [7:0] q;
reg [7:0] q;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q <= d;
end
endmodule

ISE中用create schematic symbol生成模块
引脚总是clk在上d在下,
怎么设置让d在上clk在下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I have modified on the graphic in the symbol lock on Quartus, Maybe this can work on ISE too

网友:
把它们换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