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使用encounter进行power分析时遇到的warning

楼主(2012-11-06):
求助,使用encounter做power分析,方式为early analysis dynamic方式 ,power data为calculate dynamic power

软件运行到一半提示warning:provided step size is very small compared to the simulation period;

问题:我在log文件找到了simulation period为20000ns;step size为100ps;
想问问,这些值是在哪里设置的?我 没有做过设置,可能是默认的值,应该如何修改?

另外,除了,encounter,有没有别的工具可以分析IR和EM?

网友:
UG 里面有明确的说明 analyze_early_rail -step_size

Synopsys and Apache also can analysis IR and EM

网友:
首先对整个周期的Power/Activity做个分析,从中找出来10ns Power最大的区间,定义start和end time ,这个时候step在设定为100ps或者50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