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2010中电容 的初始值不能设置

楼主(2012-11-06):
网表如下,无论是波形还是list文件当中  电容的初始值都显示的是0. 请问这是SPCIE的问题么?
R 1 0 1
C 1 0 1uP IC=3

.op
.tran 10n 1u
.print v(1)
.end

网友:
1uP是什么意思?1uF还是1pF,能跑起来就挺不错了。

网友:
*RC Test

R 1 0 1
C 1 0 1u
.ic v(1)=3

.op
.tran 10n 1u uic
.print v(1)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过了,这样设置就ok了,可是还想问问,为何按照spice手册中写的,直接在电容后面设置初始值不行呢?

网友:
.tran 10n 1u u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