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 and generated clk

楼主(2012-11-06):
时钟信号CLK的generated信号是clk1,那么在DC约束时,是不是需要对CLK和clk1都设置 set_clock_latency、set_clock_uncertainty、set_clock_transition呢? 还是只需对CLK设置set_clock_latency、set_clock_uncertainty、set_clock_transition就行了?好像听说CLK的latency、uncertainty、transiton会自动传给clk1.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1. 不会传递.
2. set_clock_uncertainty、set_clock_transition 要.
3. set_clock_latency特定情况特定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不会传递.
2. set_clock_uncertainty、set_clock_transition 要.
3. set_clock_latency特定情况特定分析。

是不是改成
1. 不会传递.
2. set_clock_latency、set_clock_transition 要.
3. set_clock_uncertainty特定情况特定分析。

网友:
1. 有些会,有些不会传递.
2. set_clock_uncertainty要.
3. set_clock_transition ,set_clock_latency特定情况特定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3. set_clock_transition ,set_clock_latency特定情况特定分析。
涛哥,能例几个特定情况吗?

网友:
当generated clock的驱动单元的timing model不够准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