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中全速测试有哪些方法,怎么自己设计OCC电路?求赐教!

楼主(2012-11-06):
DFT中全速测试有哪些方法,怎么自己设计OCC电路?求赐教!

难吗??

网友(2013-03-05):
自己不会设计, 只会用DC生成。 DC 的DFT manual里专门有一章讲OCC的, 看看就会的。

网友(2014-01-22):
回复 网友A:

  我看的资料里说,occ电路的设计,涉及到三个时钟,参考时钟、ate时钟、PLL时钟,我觉得ATE时钟应该是在测试机上做测试时用的时钟,那么参考时钟和PLL时钟,分别起什么作用呢?另外,at-speed测试时,在launch和capture阶段需要使用系统时钟,请问参考时钟和PLL时钟,与系统时钟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什么是OCC电路?求科普

网友:
回复 网友B:

    on-chip-clock(occ),为了测试transition fault,需要launch和capture时,使用system_clock,shift阶段使用dft_clock,当工艺尺寸降低到130um以下时,transition fault会增加,因此,需要at-speed全速测试。

网友(2018-07-16):
类似于这样的关系,图片不够清晰,但可以说明关系,至于怎么设计,要按需设计,能达到dft要求就可以!

网友:
为什么图片显示没使用,唉~

网友:
真是醉醉了

网友(2018-10-31):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的理解是ref clock是提供给pll的用来倍频的参考时钟,ate clock应该是ate 机器的时钟,ref clock 时钟原来设计里面有定义周期和脉宽, ate的脉宽不知道能不能改,默认是 45 ,55;也看到有的设计改成50到80的。
理解不对的话,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