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你们见过这个高速比较器电路吗?欢迎讨论

楼主(2012-11-06):
如下图,有谁知道,讲讲原理。。。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我看看。哪里搞到的结构,还真么见过

网友:
图可能画错了。1.2V下面的两个PMOS管不太可能是二极管连接形式。

网友:
有点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图没错哦,这是之前经过流片验证过的电路,仿真结果都对的。我就是不太明白原理。

网友:
画的也太难看了

网友:
这是连续时间比较器?

网友:
图画的是有点乱,第一级的电流镜负载旁边的两个二极管连接的管子我没明白是什么作用,不过1.2v下面的左右两路都能保证两路电流严格相等,然后第一级的负载电流镜的电流相等,差分输入管的电流差被转移到了1.2v的电流镜中,大概是这么个原理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另外你图上应该标出来节点名称,或者管子名称,实在是不好描述!

网友:
下面的二极管连接是降低该节点阻抗,提高速度的。

网友:
pre-amp, cross couple(high gain stage) and l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错了,算我没说

网友:
第一级是个简单的预放大,加了电流源一是为了增加第一级增益,二是为了输入管大dc_offset会略小,

第二级是个电流输入的latch构架,第三级基本上可看成是个反相器

如果去掉latch管的作用,第二级完全可以看成一个gm电路,反相器输入输出短接的gm,

带latch管后在小信号时,第二级可看成是简单的电流增益放大器

当然这时是有latch作用的,即正反馈存在。

网友:
类似于灵敏放大器

楼主:
根据各位的启发,现在对该电路理解如下:

第一级是个简单的预放大,加了电流源一是为了增加第一级增益.

1.2v下面的两路对称,保证两路电流严格相等,构成一个自偏置的电流镜。

中间一个管子起到第一级输出电压转成电流输入的作用,同时其栅极接正反馈,提高增益和速度。

还有自偏置的电流镜与一般的电流镜电路相比可以起到大驱动的作用。

如有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二极管连接,我觉得不一定可以提高速度。
感觉反而速度还变慢了。
LZ可以都仿真试一下。反馈一下仿真结果。

网友:
这电路不错啊, 二极管连接有助于稳定第一级输出的直流工作点, 否则需要共模负反馈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加二极管和不加二极管,看下主极点的位置。

网友:
一级:二极管连接的应该是稳定直流工作点,电流源是阻抗增大
然后第二级是带有latch的电流放大器,去掉中间的管子的话,左右NMOSPMMOS电流可以严格相等
加入latch后具有正反馈的作用,同时提供共源共栅的作用,方便第一级的输出电流注入第二级,从而达到放大的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二极管连接时,该点的主抗就有二级管的阻抗决定,哪里的电流源提高不了主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讨论的是不是同一个管子啊,我是说PMOS。
你是指哪个?NM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极点的位置不影响速度

网友:
很不错。图也画的很好啊。

网友:
就输出点一个高阻节点,速度应该可以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好意思

网友:
3.3V input, current 通过下面的diode送到foldedcascode级,下面的current bias只是为了提高速度;foldedcascode级利用反相端构成了gainboost,输出级自偏置;整个电路想法不错,不知道能跑多快?不同common mode,不同swing input输出duty cycle变化多大?整个电路delay多少?功耗如何?

网友(2013-01-18):
如果第一级负载只有diode的话,低阻,会使第一级的摆幅很小,提高速度,但是增益会减小,设计者加入了current source, 分走一部分电流,流入diode的电流减小了,阻抗自然增加了。这是一个速度和增益的trade off.

网友:
The power consumption is large. How fast does your ckt run?

网友:
一帮人说latch正反馈,在哪呢?

网友(2014-09-16):
回复 网友E:

    这个正反馈其实可以分析下,设其中交叉MOS管其中的一个栅端电压增大--->其漏端电压减小----->对面的MOS管的栅端电压减小——>对面MOS管漏端电压增大---->导致最开始的MOS管的栅端电压增大,如此正反馈

网友:
这种结构估计offset比较大

网友:
和书上讲的都差不多啊  只不过第一级输出不是给第二级的gate 而是源端。

网友:
有一种低压class AB运放结构和这个一样,应该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比较器的增益,或者说精度是多少?
感觉应该不会很高吧..............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PMOS管不应该是二极管连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这个比较器可以看做是三级放大也可以看做是两级放大再加一个反相器。

第一级放大在Razavi的模拟CMOS的那本书上104页已经有说明,二极管连接是为了得到输出共模电平,并上一个电流源是为了
满足增益的情况下减小二极管连接的那个NMOS管的尺寸,从而提高带宽。
第二级应该也是一个增益级,因为只靠第一级的增益是不够的。这个二极管连接的PMOS不好分析。换成电流源连接比较好分析。
二极管连接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偏置。
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输出阻抗都是1/gm,所以这个比较器只有输出端一个高阻抗节点,小信号带宽大。在输出级考虑的主要是大信号的摆率,
所以第三级的那个反相器主要考虑的是pull电流和push电流的能力。

这个比较器增益应该不会很高,个人认为2000就差不多了。不知道是什么工艺实现的。如果是90nm工艺,那用3.3V给第一级供电也有点太高了吧。如果是0.35um工艺,那么用1.2V给第二级第三级供电也有点低了吧。所以我猜可能是0.18um工艺。。。

以上是个人看法,请各位指正。。。

网友(2014-10-16):
1.2V是另外一个内部POWER吗?

网友:
m下,万一以后用得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
输出管为啥要俩nmos叠加起来?

网友(2017-08-16):
回复 网友G:

    同样疑问

网友(2022-02-08):
老大,你电路错的,第一级输出那两个二极管结构的NMOS强制下拉到地了

网友(2022-03-11):
速度的确很快

网友(2023-11-08):
怎么设计高速比较器 高速比较器有什么基础结构吗

网友:
原理图MOS管的B端如果不是特殊连接,不用画那么长线,加上线名就行,要简洁、美观。

网友:
感觉原理图有一点点连线错误,附件做了修正。
第一级是电流饥渴型的预放大器,第二级是电流放大器和输出级。
附件是直流工作点和小信号分析,FYR。

网友(2024-03-28):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