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ieh tiel 的一点个人观点

楼主(2012-11-06):
在数字版图中,一些固定到 0 或者1 的输入是用tieh 和tiel的cell,
而不是直接接到电源和地。最近才想明白是不是因为天线效应的原因。
大家有什么观点?

网友:
主要是是ESD保护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想到,谢谢。

网友:
Similar to DECAP design, we does not connect gate terminal to VDD/GND directly but connect a serial mos resistor to protect from ESD damage.

网友B:
1.ESD保护的原因!跟天线效应没关系!
2.DRC rule中间会有对直接连接到P/G gate的检查。DRC就过不去

网友(2021-04-21):
引用 网友B:
1.ESD保护的原因!跟天线效应没关系!
2.DRC rule中间会有对直接连接到P/G gate的检查。DRC就过不去 ...

decap 单元为啥可以

网友C:
啥叫天线效应

网友:
确切说应该是为了防止CDM ESD对mos栅的损伤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C:
啥叫天线效应

天线效应全称工艺天线效应(PAEprocessantenna effect),是一种芯片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效应。在芯片生产过程中,暴露的金属线或者多晶硅(polysilicon)等导体,就象是一根根天线,会收集电荷(如等离子刻蚀产生的带电粒子)导致电位升高。天线越长,收集的电荷也就越多,电压就越高。若这片导体碰巧只接了MOS 的栅,那么高电压就可能把薄栅氧化层击穿,使电路失效,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天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