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版图过lvs关于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2-11-06):
版图中把vdd gnd 和几个端口认成了短路,个人觉得应该是rules或者设置方面有问题,而且为什么生成的版图输出输入端口会有两个重叠的label,去掉一个label以后lvs的结果又不一样了!!!!

网友:
两个重叠的label,不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重叠的label啊   label应该用txt打吧  如果用txt打的话就会出现几百个port,是电路内部的label么?如果在rules中注解掉txt的端口设置那么port数就会变成0...再问一下,两个输出端被短路了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做eco的时候,插的buffer有上下翻转的,要挪动一下他就会自动转过来,不然就会VDD,VSS短路了

楼主:
恩恩  目前问题解决了  求有人知道M4SLOT层是干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