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 65nm mismatch model

楼主(2012-11-07):
各位大侠,tsmc65nm库中,究竟哪些器件是有mismatch effect的呢?
怎么有些带有“_mac”为后缀的晶体管,其属性里面都已经写明有mismatch effect可选的,但是在monte carlo里面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例如pch_25od33_mac

知道内情的高手,能不能列个清单出来,哪些有mismatch effect的???跪谢

网友:
pch_25od33_mac管的沟道长度〉0.28uM吗?好象mismatch效应应该不太明显。试试core  Device mismatch,看看有无变化。。。

网友(2020-07-31):
您好,这个tsmc65nm的失配模型的事情您解决了吗?我在仿真mim电容的失配,蒙特卡罗仿真不通过,这个仿真库是stat_mis_mim吗?mim电容有相应的失配器件吗?可以在调用时选择with mismatch effect选项,但是采用617cadence中ADE XL仿真总是出错

网友(2024-04-09):
前辈你好,你最后怎么解决了呢?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