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ad IP Spef

楼主(2012-11-07):
在encounter裡,可以將IP的verilog和spef讀進來和TOP一起report timing嗎?

网友:
可以借助hierarchy flow实现,稍微有点绕

楼主:
可以針對IP cell 做partition嗎?
再用ILM的方式讀回來的意思嗎?

网友:
ILM或者作出IP的lib
也可以flatten那个IP

楼主:
何謂flatten IP?能否再詳細說明,謝謝

网友:
就像用ILM,最后把那个block flatten一样
你也可以用merge def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