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下载地址哪有?

楼主(2012-11-07):
我本来是画电路板的,现在公司要我画IC,我一头雾水,请教各位论坛前辈。现在画IC最常用的软件是什么呀?哪有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现在应该还很多公司在virtuoso吧,有人做电路,应该就有现成的这个工具啊?你要自己下了装嘛?论坛上有一整套的cadence下了装上就行了。icfb &   -------启动大部分工具集,可以画版图也可以做电路   layoutPlus &     layout  &   都可以启动版图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

网友:
cadence ,论坛就有,还有破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你们BOSS胆子好大,让画PCB的直接去画IC,祝你好运~~~不要误会,没有冒犯的意思,只是这两个还是不在一个领域的~~多多包涵

网友:
synopsys是什么软件阿?和cadence那个用的更多阿?更好用

网友(2013-05-03):
我是新手,请问cadence在哪下,在论坛上怎么找?

网友(2014-02-26):
请问cadence在哪下,在论坛上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