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速sar-adc设计中,使用rail作为参考电压,怎么减弱rail的波动对精度影响

楼主(2012-11-07):
如题,中速sar-adc设计中,使用rail作为参考电压,怎么减弱rail的波动对精度影响
比如50msps,12bit的adc,带上封装参数的仿真发现由于内部的高速时钟和比较器和数字逻辑,电源上已经很不干净,如果用来做reference会极大影响精度

看到一些最新的论文越来越多的人使用rail做ref,不知各位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发论文而已,
可以加无数on-chip bypass cap, 和offchip bypass cap

楼主:
莫非这就是市场上迟迟没有出现12b 50m sar adc ip的原因?请多多探讨

网友:
rail 是甚 ?
rail-to-rail diff amp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电源和地

楼主:
大家一起讨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和地好好隔离一下,加大cap,再看看噪声频率是多少,高频噪声应该可以remove掉吧

网友(2013-04-11):
50msps? 让pipeline情何以堪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频噪声可以忽略,电源cap加大点,不过50M,12-bit SAR, clock是1/50M/12=1.6ns,这个有点难吧,comp的delay就不止了要是parallel的12-bit有点难

网友(2017-12-08):
中速sar-adc设计中,使用rail作为参考电压,怎么减弱rail的波动对精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