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so Layout 如何在线DRC

楼主(2012-11-07):
请教一下
在Virtuso Layout 界面下,如何实时显示DRC错误
例如:移动一个管子,如果这个管子离另一个管子太近的话,会实时显示DRC错误

网友:
使用Layout_XL进行版图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XL界面下MS需要设置一下,但我忘了在哪设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版图窗口中,选择Optiong/DRD Edit,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如下:
Interactive Mode:Notify   选中 Post-Edit Checking
Interactive Display中的4个选项全部选中。

以上设置之后,即可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能实现,谢谢randys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