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仿真 g++编译 5NrIB_d.o 报错

楼主(2012-11-07):
在用VCS对.v进行仿真,编译后在仿真目录下生成了./crsc和simv.daidir两个文件夹,但没有生成simv文件,报错如下:
      ……
      5NrIB_d.o:(.data+0x10978):undefined reference to 'myCheck'
      5NrIB_d.o:(.data+0x10978):undefined reference to 'myCall'
      5NrIB_d.o:(.data+0x10978):undefined reference to 'myMisc'
      ……
      collect2: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工具版本信息:

      linux Redhat 5.4
      gcc  4.2.2
      VCS 201103

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牛儿们哪去了?

网友:
解释不了吗!!

网友:
run脚本有没有可能写得不正确?

楼主(2012-12-14):
-P tab加的不对,供参考

网友:
show me the compile Log!

网友(2017-10-24):
回复 网友A:

   rm -f _csrc*.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Wl,-rpath-link=./ -Wl,-rpath='$ORIGIN'/simv.daidir/ -Wl,-rpath=./simv.daidir/ \
-Wl,-rpath='$ORIGIN'/simv.daidir//scsim.db.dir  -m32 -m32 -rdynamic  uvm_dpi.o   \
objs/amcQw_d.o   _10814_archive_1.s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
rmar_llvm_0_1.o rmar_llvm_0_0.o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libzerosoft_rt_stubs.so \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libvirsim.so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liberrorinf.so \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libsnpsmalloc.so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libvcsnew.so \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libsimprofile.so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libuclinative.so \
-Wl,-whole-archive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libvcsucli.so \
-Wl,-no-whole-archive       ./../simv.daidir/vc_hdrs.o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
/p/inway/tools/synopsys/vcsmx/L-2016.06-SP2-5/suse32/lib/ctype-stubs_32.a -ldl  -lc \
-lm -lpthread -ldl
/usr/lib64/gcc/x86_64-suse-linux/4.3/../../../../x86_64-suse-linux/bin/ld: skipping \
incompatible /usr/lib64/gcc/x86_64-suse-linux/4.3/libstdc++.so when searching for \
-lstdc++
/usr/lib64/gcc/x86_64-suse-linux/4.3/../../../../x86_64-suse-linux/bin/ld: skipping \
incompatible /usr/lib64/gcc/x86_64-suse-linux/4.3/libstdc++.a when searching for \
-lstdc++
/usr/lib64/gcc/x86_64-suse-linux/4.3/../../../../x86_64-suse-linux/bin/ld: cannot \
find -lstdc++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1]: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nfs/xa/proj/cp/xg766fe.work/kailongw/ces_uvm-1.1_2011.12/solutions/lab2/csrc' \

网友(2020-05-11):
给后续来的小伙伴们一些思路,这类问题好像和吃uvm库文件有关,我是把那个uvm_dpi.cc的路径去了就好了。可以参考试一下

网友:
MyCheck/MyCall/MyMisc报错,自定义了系统函数?检查下你的vpi/pli源程序和pli table,编译32还是64bit模式,ld链接程序是否匹配。

网友(2024-09-30):
8楼正解,救我狗命,收下我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