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出gds时,map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11-07):
为何map文件中LAYER PURPOSE 设为drawing时,encounter输出gds报warning。
Illegal object Type drawing specified with layer ...
为何tf文件中LAYER PURPOSE 为drawing
而自动生成的map文件LAYER PURPOSE 为NET

楼主:
原始map文件为:
METAL1  NET  1  0

tf文件为:
( ("METAL1" "drawing")  16 0 t )

因此map修改为:
METAL1  drawing  16  0

网友:
你用A工具中的属性去对比B工具中的属性,不一样很正常。

他们唯一不变的是gdsno.和datatype

网友:
METAL1  NET  1  0

这里的NET 表示encounter里metal的net走线,后面1 0 才是对应tf文件里metal 的drawing 层

改成METAL1  drawing  16  0 会错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