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角(process corner)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7):
在做工艺角仿真的时候,发现ss和ff情况下的仿真结果不一样,
小弟初学,不是太了解ss和ff的工艺角有什么不同

我现在的理解是:
ss的阈值电压比较高
ff的阈值电压比较低

不知道对不对?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区别或者不同的地方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与阈值电压没有关系,因为在仿真前你所用的晶体管的类型是确定的。ff-corner 比ss-corner考虑的管子的寄生参数稍微理想一些,你可以看看你仿真用的spice model,相同晶体管在ff-corner和ss-corner的参数不同!
   我对这个理解的也不是很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啊,model中有好多参数,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不是model中的参数没有统一的名字,各个工艺都有自己特有的名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针对同一种晶体管(比如lvtpfet)看看ff-corner 和ss-corner的参数,对于同一种参数ss-corner好像比ff-corner的稍微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model中没有你说的那个参数,可能工艺不同参数就不一样吧
   各个参数大小ss和ff大小不一样,有的是ss大有的是ff大
   关键是各个model中的参数的意思不知道

网友:
corner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vth上,这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只要是跟实际制造过程相关的参数,都会有变化,比如栅氧厚度,扩散浓度等;绝大部分参数基本都服从正态分布,tt corner当然就是出现最多的了,如果以此为基准,那么比tt情况更快的就是fast corner,比tt情况更慢的就是slow corn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这样的话,在我分析电路的时候,主要就是考虑Vth的影响了是吧?

网友B:
我会比较关注两个参数,vth和ids,如果要使你的电路风险最小,电路要有足够的裕度,所有的PVT(process、voltage、temperature)组合仿真都通过,process是5个 tt ss ff fnsp snfp ,一般情况下最差的情况就是ss 、最高温度、最低电压,如果这种情况能够仿真通过,那么这个电路就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2014-03-05):
若从工艺角度将,在只调节 WELL IMP process 的情况下,SS 的VTH 要高一些,器件翻转会慢,IDS 偏小,但是漏电会小,FF 为VTH 偏低,器件翻转会快,但是漏电会大,IDS 也会偏大,电路驱动能力相对来说较强。做SS 和FF 主要是在看当前设计的window 大小和所在的方位。验证设计流油的窗口是否合理,设计和制造耦合的是否合理。

网友(2014-06-03):
信号还是比较多,高手不上来,我来涨点知识,多少有点收获

网友(2014-08-29):
再讲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2016-09-24):
主要精力放在FF和SS高压下吧,一般芯片工作要求工作在-25到85,本人经验来看,-25度一般问题不大,常出现问题的就是FF和SS高温,仿真设计中建议高温,low.morm.high电压下都多留余度

网友:
工艺角FF,SS表现于对负载驱动能力的大小,FF表示驱动能力大,输出电流大,那么其阈值电压就会偏小,同样的,迁移率较大,宽长比偏大,一些影响电流的因素都会往偏大的方向偏,暂时是这么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2016-12-13):
一般worse case  是 SS, TEMP最低, VSUPPLY 最小, 主要还是DC值不能保证所有的核心DEVICE 工作于饱和态,

网友C(2018-08-22):
最好最坏的定义因不同类型设计而有所不同,最坏的延迟也不都出现在 SS。根据不同的仿真需要,会有不同的 PVT 组合。
参考:https://wenda.chinawjzx.com/ztnews/fid6c55h7j8kac7cfajeb7k7.html

网友(2018-12-05):
回复 网友D:

   恩恩,感觉理解很对,所以进一步来说,可以这么讲么?在相同的电压温度下,FF跟SS两个corner的功耗做比较,首先,FF的leakage要大,因为FF的开启电压低;其次,FF的动态功耗也要大,因为输出电流大,IDS大,所以动态功耗也大。

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理解,请高人指点。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C:
最好最坏的定义因不同类型设计而有所不同,最坏的延迟也不都出现在 SS。根据不同的仿真需要,会有不同的 PV ...

您发的网址里面成游戏了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B:
我会比较关注两个参数,vth和ids,如果要使你的电路风险最小,电路要有足够的裕度,所有的PVT(process、vo ...

请问关注ids的目的是什么呀,可以解答得详细一点吗,本人初学模电,万分感谢!

网友(2025-03-26):
关注一下,我的工艺角仿真FF高温就出现漏电问题了,而且低温轻载输出电压异常,不知道是不是阈值电压和体效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与阈值电压没有关系,因为在仿真前你所用的晶体管的类型是确定的。ff-corner 比ss-co ...

有关系把,我去看了spice model文件,不同corner,阈值电压,tox这些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