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irtuoso中如何将方括号[]改为尖括号<>? 急![已解决]

楼主(2012-11-07):
Virtuoso中layout PIN标签标示

Virtuoso中layout PIN标签标示

     我在ICC中布局布线生成gds文件后,将该gds文件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中,但是在Virtuoso中显示的PIN的名称均是以方括号表示的,如4-bit总线reg4bit[3:0]。而Cadence中的schematic中总线的命名是以尖括号<>表示的,如4-bit总线 reg4bit<3:0>。这样一来,进行LVS时便不会匹配,因此现在我每次都是手动将[]改为<>进行LVS。但是现在我的PIN引脚实在太多了,一个个手动修改太慢,我想问下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可以在Virtuoso中将[]改为<>来进行LVS?谢谢啊! 如果,ICC中可以导出带有<>的总线表示的gds文件那更好,就是不知道ICC中是否有这个功能? 请大虾帮忙看下哈,万分感谢!
     gds文件导入Virtuoso中后,Layout上pin的标签如图所示,都是[]形式的,现在希望将其改为<>,不知道是否有比较的的方法。谢谢!

网友:
schematic出网表可以出来[]的,有option

网友:
用vitusos修改版图的话,搜索lable[],replace all成<>

网友:
用正则表达式搜下...

网友A:
导入GDS的时候,在options里有个选项,Replace[] with <>,选中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啊,问题已经解决了,采用5楼panxjtu同学的方法很方便的,在此非常感谢了,论坛真是不错啊!
2楼版主和5楼panxjtu的方法其实实质上是一样的。3楼的方法,其实我也试过,但是不知道如何去设置。同时用正则搜索的话,我还不懂skill语言。
谢谢大家啊!

网友(2018-03-20):
5楼的方法是可行的,感谢!

在导入gds文件的时候,打开options,可以选择把[]替换为<>

网友B(2020-09-23):
IC617 中使用find/replace

网友(点评):
good!感谢,不过为什么左边方括号不能直接搜索啊

网友(2020-10-24):
引用 网友B:
IC617 中使用find/replace

强呀,感谢楼主和层主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A:
导入GDS的时候,在options里有个选项,Replace[] with ,选中即可。

多谢,多谢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B:
IC617 中使用find/replace

这个太赞了  特别直观 明了

网友C(2023-11-22):
为何layout要改成尖括号,这样在与数字整合的时候会出问题,因为数字用的都是方括号,lvs的option里简单加一句话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617 中使用find/replace

感谢大佬!太好用了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C:
为何layout要改成尖括号,这样在与数字整合的时候会出问题,因为数字用的都是方括号,lvs的option里简单加 ...

请问lvs里面是哪个optio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