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hold time 大的cell 处理方法

楼主(2012-11-07):
本人布线时 碰到一个hold time 有200的otp ,对于这个otp 应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我也曾经碰到过,也不知道,同问.

网友:
什么是otp?
楼上的马甲穿得也太。。。

网友:
涛哥 要发火了。。。。。。。。。。。。。。。。。。

楼主:
就是一个用到的模块。

网友:
1.看看时钟树是否解fanout了?
2.看看库中的值是否就是比较大。
3。换成lvt cell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OTP这么IP自身要求的就比较大。
   这点应该在前端设计中保障,实现的时候设为false_path或者multicule_path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