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之后 怎么看reg wire信号

楼主(2012-11-07):
ISE 综合之后发现 看不到reg, wire, 按网上所说, keep hierarchy 为YES,又加了约束 (*keep = “TRUE”*)之后, 还是看不到。这个怎么办, 因为想用chipscope 追踪一些数据信号,看数据流。请问大家怎么办?

网友:
如果你说的办法都不可以的话,最笨的方法就是把需要的信号定义为顶层port信号,必然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