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时报bad componet subtye错误

楼主(2012-11-07):
calibre做LVS时报bad componet subtye错误,描述如下:
LAYOUT NAME                                              ne SOURCE NAME
x3774/M6(80.490,22.650) MN(NN)                 xu_afc_r400_u2/M14 MN(nn)
bad componet subtype

M53(85.220,25.650) MN(NN)                 Xi16/M1  MN(nn)
bad componet subtype
查了一下,LAYOUT NETLIST里的名都是叫X后紧跟数字的,但原文件是由V2LVS自动转过来的,转过来后的名字都是例如xu_afc_r400_u2的这种,这个是什么原因?
如果在CDL上加上*.EQUIV NN=nn则会报propty error说管子的L不匹配,各位大神,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
跟器件编号没关系吧,应该是NN和nn不匹配的原因吧,改下command file 把定义器件NN改成nn,或者改netlist,把nn改成N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之后,报了PROPERTY ERRORS的错误,描述如下:
LAYOUT                                    SOURCE NAME
M55   MN(NN)                            Xi16/M2 MN(NN)
L:0.18u                                      L:0.184

网友:
....那就是版图和netlist上的尺寸对不上,改二者其一,话说source里面l=0.184不多见...